求救,R136接受机飞翼龙时进水失效,能修吗?

楼主(2005-10-29):
(无正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不好修,就算修好,也怕怕,建议换个新的。

网友B:
好修,你的接收机只要没坏件,把壳打开用电吹风吹干就能用了,我玩海模接收机进水都是这么修的,没问题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修,你的接收机只要没坏件,把壳打开用电吹风吹干就能用了,我玩海模接收机进水都是这么修的,没问题试试吧

问题是我已经吹干了,还是没有反应啊

网友:
那就是哦了呗

网友:
哈哈,我比你幸运

用的翼龙原接受机,掉在一个咸水塘里,电路板上电解出来好多粉末,用清水洗干净再吹干,竟然一点没事,舵机和调速器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