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8克舵机

楼主(2005-10-29):
esk,8克
舵机
怎样??请介绍一下。

网友A:
回中不太好!

楼主:
用过的说一说是这样吗??

网友B:
ESKYCP2上用的就是它,不错!

网友C:
`esky的回中绝对没有问题
我用它飞450。表现很好。但是和GWS的比起来有点点虚位

网友D:
舵机感觉力量小,我拆了个旧的,发现里面用的电机比别的舵机都小一点,有点象6克舵机用的电机,回中不是很好,也可能是我飞机的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