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四通遥控器可以与其他接收机兼容吗

楼主(2005-10-29):
原来有一台翼龙运动机,已全部摔坏。现在想用其四通的35.10MHZ
遥控器
,另外再买35MHZ接收机来飞油机,不知是否可行?那位试过或者知道的告知,不胜感激!如可行,那位有35MHZ接收机转让,本人收购。

网友A(2009-03-31):
也想知道

网友B:
恐怕不行吧

网友C:
个人建议是别用,翼龙原来的配置厂商为了降低成本,用的配置都是刚刚好飞的,想想你的480有刷电机,镍氢电吧,油机毕竟危险!我也用过这个控,虽然没有失控记录,但相比起来,这个控省电,个人觉得这不是什么太值得高兴的事,发射功率小才会省电的嘛。我只用过这个控和TDF6A的控,自己都不怎么喜欢,我承认我的技术的确很臭,可能用不到好控的功能,但失控炸鸡实在很不爽很不爽!油机更危险,你的责任更大。收接受还不如买个好点的控,飞小电机的话也就混混算了,但还是建议换个好点的。35M的距离也比72M的短。

网友D:
和FUTABA是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