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一下2005充电器的技术指标

楼主(2005-10-29):
看到大家都说该充电器好用,哪位可以说一下它的技术指标,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大家都说该充电器好用,哪位可以说一下它的技术指标,谢了!

同问

网友:
1) 可对1-20V的镍镉、镍氢和锂电池组以及小型铅酸电池进行恒流、恒压充电;
2) 可对3-20V的镍镉、镍氢和锂电池组以及小型铅酸电池进行恒流放电;
3) 采用带背光的LCD显示充电器状态;
4) 具有温度保护,最高、最低电压保护机制和充入容量(时间)保护功能;
5) 电池组的充电方式可以选择直接充电或者先放电再自动进行充电两种方式;
6) 电池极性放反接入,避免电池极性接反损坏电池和充电器;
7) 充电器在充电/放过程中可以在LCD显示器上实时显示充电电流、电池组温度、电池组电压、充电时间、充电容量,充电结束以后可以显示快充结束标志;
8) 充电器在放电过程中具有电池组容量测试功能;
9) 电池组的充、放电数据可以通过串口送到PC机,并将充/放电过程用曲线表示出来,数据可以保存成文件;
10) 可以通过PC机预设电池组充电参数;
11) 可以通过PC机对充电器进行软件升级。

楼主:
谢谢,能否再说一下输入电压和充电电流。

网友:
输入电源:大于15V,电源5A
放电电流最大2A,充电电流最大3A

网友:
想买2005该找谁啊?

网友:
带不带脉冲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