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胜电调的问题,有兴趣的朋友聊下!

楼主(2005-10-29):
在网上现在卖辉胜电调45米,价格很是喜人,但是电调怎么样有谁了解呢?
我在QQ上和几个朋友聊了下,有几个小问题民:

1、飞的都很好,就是爆发力,也就是反应速度还差点

2、程序有点问题。

有没有用过这个电调的朋友出来聊聊下,价格上100元之内就有还用得过去的无刷动力组。对大伙来说电动飞机无刷化,又近了一步。

先声明一点:本人不是商家,也不是厂家,只是一个模型爱好者。(商家,厂家发表时就先注明)发个贴子只想知道电调可以用到什么地步,不要用两三次就坏掉了,这个可不是谁都喜欢的。

网友:
可有朋友聊了

网友:
就因为这次的螃蟹事件开始注意辉盛电调,打算明天就汇款发货的,是不是螃蟹和辉盛的都一样呀,本人初次鼓捣无刷,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楼主:
这次电调事情,是商家之挣,还是???

网友:
为什么

为什么国外品牌不降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盈的电调不错的,就是贵了点!

聊的是辉胜的电调,你说好盈的干嘛,你好象是好盈的托。再说了,好盈既然想面向国内玩家,价格最好200元以下。

网友B:
我来回答

我身份是辉盛的工程师,这些电调我负责的
首先,我有超过7年的模型飞机飞行经验.
再,这个电调版本至少已经在全世界卖了不下6万套了.(今年数字)
所以说电调是适合初学电动飞机的爱好者使用的.
关于这个电调的线性问题:
这个电调是自己适应油门全程的,只要你断开电源,在开机就能记住你油门的位置,在实际飞行中自己学习油门行程,而且油门精度是128步的,绝对够使用.
再且保护电压问题:
软件设计时候充分考虑了电池的种类和保护电压.如果在短路跳针的情况下可以自动区别是NIMH或者是LIPO.然后在大油门出现以后检测电池特性,能做到2LIPO保护电压是5.6V,3LIPO是8.4V(注意,一定要满电,否则系统会错判是NIMH的)至于打开跳针,其实是为了满足那些交换电池,电压不足的最后保险而已.
功能问题:
这个是入门的电调,不设立进角和PWM选项,主要是因为这个电调面对的用户都是娱乐飞行的,这样的用户对小细节的检测手段和使用习惯都没有很成熟的概念.很简单,谁会在去飞行的时候都带是电流表和转速计,然后对着电机的特性表进行分析?从0度进角到30度,外转机的输出也增加不到10%的性能,这个重要么?但是问题就会导致内转无法使用.刹车是给折叠桨使用的.可以在高油门情况下开机,然后油门到底的时候取消(2声声音是没有刹车/1声是有刹车)
细节表现:
低转速问题,其实电动飞机都可以停掉电机,有没有必要设置最小速度?做好小速度是比较关键技术,同时硬件成本上升,成品率不高,对于大量生产的东西不适合.
加速度问题,就是大家说的力气的问题,这个主要考虑到电池的寿命,如果允许过大的电流流到加速的电机,那么电池瞬间的放电能力是否可以承受?还有螺旋桨的反扭力会让你飞机怎样?这个问题最后的结果就是,在高级功能版本里面有这个选项,全加速,20MS跟随(参照09 2C发动机特性),45MS跟随(91 2C)这样大家可能有些感受.
这样的回答可以了没有?

网友:
好,买了.明天联系打款,发货.不就50元钱吗.先买个用用,好的话再发他几个备用

网友:
water
请问如何邮购呢?
我想买几只呢!
谢谢!!!

网友C:
产品考虑很多啊
只是那个自动检测电压还是不敢用,呵呵,11.1v时,跳线还是断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产品考虑很多啊
只是那个自动检测电压还是不敢用,呵呵,11.1v时,跳线还是断开的

摸打滚爬,这个产品都上市1年多了(2004年8月上市)有的问题都改完了.
如果再有问题,也就是说市场变化了,要更换规格.
现在开始更新换代了.
停产这个规格的,然后用更大功率的代替,因为现在的电池是比较可怕的.
再且把高级的版本低价投放市场,这样的话让部分需要升级的朋友有进1步的选择.
市场需要培养,这个是辉盛1直以来的观点.从各个产品市场价格大家就明白了.

网友:
我以前买的18A坏了,可以给修吗?

网友D:
请教water,

这个电调是自己适应油门全程的,只要你断开电源,在开机就能记住你油门的位置,在实际飞行中自己学习油门行程,而且油门精度是128步的,绝对够使用.

请问你说开机就记住油门位置,那么如果上一次记错了位置,那么以后不就是错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个电调的线性问题:
这个电调是自己适应油门全程的,只要你断开电源,在开机就能记住你油门的位置,在实际飞行中自己学习油门行程,而且油门精度是128步的,绝对够使用.

奇怪,如果油门精度是128步,那么线性应该是很好的,可是大家的实际使用效果表明,这个电调的线性实在太差了。论坛上说辉盛电调线性差的帖子也太多了,看来程序还是有问题,不是工程师所说的,绝对够使用。
不过,估计对于固定翼而言,线性差影响没有直升机那么厉害。玩直升机的都知道,线性对于直升机的飞行至关重要。就拿降落来说,线性太差的机器很难控制,一不留神就直接坐地下了,重击之下,脚架、尾管、大桨都有很大的风险

楼主:
这个电调现在只能给放到入门无刷级别,直升机也不能用,但是在出45的电调时,你要普级无刷的为什么不出45的电机呢?

说白了到现在还是有点担心!真别是国外退货的来!!!!(话说的不好听别见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water,

这个电调是自己适应油门全程的,只要你断开电源,在开机就能记住你油门的位置,在实际飞行中自己学习油门行程,而且油门精度是128步的,绝对够使用.

请问你说开机就记住油门位置,那么如果上一次记错 ...

你的注册时间很少呀!!!!!时间太少了,说出的话让人不太信服。在这儿注明一点:注册时间不到三个月以上的谢绝发言,本人只想知道这批电调有无质量问题,不想有什么别的纠份。

楼主:
刚出来18安电调和一电机时,只有160元。批发价应该在120元以内分开来说电机六十,电调六十。可能没什么商家陪钱吧!但是现在卖到45元,价格上来说只少了十几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教water,

这个电调是自己适应油门全程的,只要你断开电源,在开机就能记住你油门的位置,在实际飞行中自己学习油门行程,而且油门精度是128步的,绝对够使用.

请问你说开机就记住油门位置,那么如果上一次记错 ...

所以说,你们就是人说也跟人家说,你到底有没有用过呀.
每次开机电源电压,初始油门全部都要更新的,你就是没有用过才乱喊.
你先这样做个实验,你在中间油门开机,然后看看油门是怎么变化的.
然后再短电源20秒以后再看看,再重最小开机.
另外你不要用遥控去测试了,连发射接收的精度都不能保证的有什么用,找个数码的舵机测试器来测吧.
另外的就是测量的不是转速,是功率!!!!!!!
如果连PWM和遥控信号都做不好,还有资格做什么电调.
论坛每天都说线性不好,那你就信了,今天还有类似的问题么??
这个电调是自己学油门大小的,请使用前自己动动手,不要乱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调现在只能给放到入门无刷级别,直升机也不能用,但是在出45的电调时,你要普级无刷的为什么不出45的电机呢?

说白了到现在还是有点担心!真别是国外退货的来!!!!(话说的不好听别见怪)

谁说没有的??
1个铃铛出厂30块不到!!!!!!!!!!!!!!!!!!!!!!!!!!!!!!你们要怪就怪经销商.我们本来就不做零售的.
反正国内就这个量,1个月也不到300个.
这次也就是火那些经销商居然还帮我们卖我们对手的东西.
所以要换经销商了.

网友:
楼上的做的好啊

你这种人我最喜欢了

网友:
质量将就,服务态度不好,你们那个周MM,让我烦感,幸好我是在吃饭前打得电话,要不.....

网友E:
我喜欢water的性格,支持water和你的公司!

以前看过water发表的一些帖子,给我的感觉就是water是真的给模友回答问题,故对他的印象一直不错。辉胜的电调在网上应该是所有正规厂家里卖得最便宜的了(我还没有看到过更低价的,如果有,请告知:),于是便有许多负面的帖子。辉胜的18A电调我就用过一个,还是刚从坛子上二手交易买的,给我的印象不错,不象网上一些帖子描述的那样差,个人感觉用于固定翼没有什么问题。以它的价格来说(当时连铃铛一起加快递140元),应该说不错,至少我只花了某些品牌电调一半不到的价格就解决了全套的动力设备(我已经又汇款买了2个辉胜的18A)。网上一些批评辉胜电调的帖子让我想起了自己曾经痴迷的音响(也称HIFI),受HIFI论坛上各种帖子的影响,也曾事事追求完美,结果往往是花了大价钱却并没有换来应有的享受(钱都花到什么极品线材,什么发烧接线柱上去了)。我没用过更好的电调,但是以我自己过去发烧的经验来看,辉胜的电调的出现是中国广大模友的福音。真诚祝愿该公司能一直顺利发展下去。

网友F:
water 兄弟也不要火大,其实商家都是这样的!
我自己也作电机,只不过是带相位传感器的(连电调一起),年前就开始给以前的老板供货,合同条件是我自己不能卖!好在现在离一年的期限只差5个月,老板拿去贴牌后价格立马上千,想想都有点后悔;
至于“反正国内就这个量,1个月也不到300个...”,如果像我公司这样只是拿它作为附属产品的,还不如自己卖国内的。。

   “1个铃铛出厂30块不到!!!!!!!!!!!!!!!!!!!!!!!!!!!!!!你们要怪就怪经销商.我们本来就不做零售的.”这一条嘛,我倒是认为是你公司商务上的决策失误:办理零售业务也花不了多少精力,关键是有了主动权!想想国内的竞争状况,如果你们真的作零售,获取一个比较合理的利润,再加上技术上的提高,大概国内也没有多少敢去冒死恶性竞争,这对厂家和玩家都有好处;想想如果普及级无刷套装(如280级380级540级的)的能够做到25%的普及率(当然首先是价格要合适),国内市场的容量该有多大?你们的高档电机电调去给国外作oem也不会伤及国内的销售,为啥不干呢?对于国内某些商家的过火行为,你管它!
作生产和商务一体化的企业首先要有一个观点:外挂的商家不会经营作死了关系不大,厂商家死了才是大事;实际上这在国内外都是这样的,要不你上国外去看看技术上的绝对垄断对小型企业是如何的重要!有些甚至宁肯全部自己销售也决不要代理商零售商;毕竟国内这一块月饼就着么一点大,如何去分?何况有些商家死守一个畸形的原则:羊毛出在羊身上,销量小就要搞价格!殊不知这样既伤了用户也伤了供货商!只有不良商家在偷偷笑!
    我自己绝大部分的业务是石油设备,有些产品是有好几家公司都做的,但是有些技术看似很简单(非常偏僻但是起相当大的作用),但就是没几个公司真正搞懂;按道理说我们公司可以把这些产品卖给其他的公司一样可以赚,但是我们绝对不作,绝对不能让这些小小技术漏出去,有句话:宁肯让它发霉,也不卖;绝对不能把对手养大(哪怕是可能和将来)的。当然石油设备的竞争比模型着一块大多了,但道理是一样的,在不破坏基本的商业规则(不是商业游戏规则)的前提下,保守和合理控制是对谁(厂商家和用户)都有好处的,确保合理的利润和技术上的竞争力才是最有利的。。。。
    设计和生产决定成本,销售出利润(不是决定利润);合理的商业竞争.....对于目前国内的模型行业...真的有点儿不容易理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注册时间很少呀!!!!!时间太少了,说出的话让人不太信服。在这儿注明一点:注册时间不到三个月以上的谢绝发言,本人只想知道这批电调有无质量问题,不想有什么别的纠份。

你是不是说错人了?怎么矛头对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你们就是人说也跟人家说,你到底有没有用过呀.
每次开机电源电压,初始油门全部都要更新的,你就是没有用过才乱喊.
你先这样做个实验,你在中间油门开机,然后看看油门是怎么变化的.
然后再短电源20秒以后 ...

对不起,是我看错了,你的帖子太多文字,看错了。我不是第一天用无刷,你看看我的注册日期,看看我以前的帖子就知道我是不是没玩过无刷了,我是玩固定翼3D的,所以对您的产品的线性比较关注,是这个原因,别误会。

网友:
引用 网友F:
water 兄弟也不要火大,其实商家都是这样的!
我自己也作电机,只不过是带相位传感器的(连电调一起),年前就开始给以前的老板供货,合同条件是我自己不能卖!好在现在离一年的期限只差5个月,老板拿去贴牌后价 ...

呵呵,你看问题比较中肯.
不过我是做IT出身的,我很多问题看法和你有不同.
首先我是不允许普及产品给某个大商家拿去做什么代理的.去年铃铛刚出来的时候就有TOWER HOBBY想要做全球代理.我们当时很高兴,不过就第2天我们就不理会了.原因很简单,他们只能保证月2K个的量.按他们的说法,辉盛就1个月要休息28天了.
产品分高低档次,其实无刷不是什么高科技东西,大家都可以做.只是我们自己想法是,做个简单便宜的,大家玩得高兴就好了.当然是没有办法去用不够30RMB的东西去和那些竞赛用的东西比的.我们定位在和有刷档次的.
我们还是不想做零售,国内的市场不成熟,很多人对电子系统不了解,而且厂商也多,没有必要了,就是平时卖卖,知道还有个叫辉盛的公司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以前看过water发表的一些帖子,给我的感觉就是water是真的给模友回答问题,故对他的印象一直不错。辉胜的电调在网上应该是所有正规厂家里卖得最便宜的了(我还没有看到过更低价的,如果有,请告知:),于是便有许 ...

真感动,呵呵
HIFI不同的,HIFI是个人感受问题,的确100万的和10万的有区别的.至于有没有必要,看个人了.
HIFI现在也逐渐死亡了,被流行和时尚所击溃.
我们模型也分2类,竞赛的,和休闲的.
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做竞赛的,毕竟我们自己没有太多比赛经验.但是每天都飞飞机的,就做娱乐用的就OK了.
我其实也想在论坛上面以个人身份来跟大家说说话,但是这次事情,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感动,呵呵
HIFI不同的,HIFI是个人感受问题,的确100万的和10万的有区别的.至于有没有必要,看个人了.
HIFI现在也逐渐死亡了,被流行和时尚所击溃.
我们模型也分2类,竞赛的,和休闲的.
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没有能 ...

说得好

网友:
N久不说话了。但是我从去年上市的时候就买了3电调4电机,现在也没觉得不好用。在这个价位上,我知足了!

网友G:
支持挥盛!!
   自始以来一直有些人时常贬低辉盛,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影响了他们暴利!
即使没有那个XXX牌的出现,挤干航模的水分也是迟早的事.

阿杜:不太明白你发此贴的真正目的.如果真的是想知道这个电调的性能,就去搞个试试,现在这个价格和axi2208/34的电机相比应该不算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说错人了?怎么矛头对这我?

对不起,点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挥盛!!
   自始以来一直有些人时常贬低辉盛,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影响了他们暴利!
即使没有那个XXX牌的出现,挤干航模的水分也是迟早的事.

阿杜:不太明白你发此贴的真正目的.如果真的是想知道这个电调的性 ...

我发贴是我对这种电调有兴趣才发的。今年五月分去高安时我就买了一个,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现在还在用有刷的(买的还在家里睡大觉)。但是最近在网上看到电调45元每只,有一点别的想法:因为国内好多便易货全是国外退货回来的~~~~呵呵!!!不过也无所谓了能用就行!

1.2W个——飞机得多少架,很有市场!!!

要注意本人从发贴到现在也没有贬低过辉盛!!!!!!我只想说一点我对45元的电调很有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没有的??
1个铃铛出厂30块不到!!!!!!!!!!!!!!!!!!!!!!!!!!!!!!你们要怪就怪经销商.我们本来就不做零售的.
反正国内就这个量,1个月也不到300个.
这次也就是火那些经销商居然还帮我们卖我们对手的东西.
所 ...

1个铃铛出厂30块不到,一次进货最少得多少只?

现在电调卖49,一个电调加一只电机90元出得了!!!!呵呵,开个玩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个铃铛出厂30块不到,一次进货最少得多少只?

现在电调卖49,一个电调加一只电机90元出得了!!!!呵呵,开个玩笑了!

100套以上价格通常是80的,不降价以前都这个价格.500个以上价格还更少.

网友:
要是无刷套装卖90,很多人都会动心的。

网友:
以前听说国产无刷还没有过关

看来要买个试一下先

网友H:
water 你好!

你公司有网站吗? 是不是“辉盛电子有限公司” http://www.huisheng-ic.com
网上没有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公司有网站吗? 是不是“辉盛电子有限公司” http://www.huisheng-ic.com
网上没有电调?

www.towerpro.cn

网友:
呵呵!!!今天,18a电调和改进的铃当2408-21到了,都是辉盛的,一套价105元,使用后报告各位。

网友:
辉盛的套装适合飞小3D的(250克左右),吊机没有问题,马达也没有温度。这个价格和性能是不错的。特别适合初学者。

黑色马达还有值得DIY的地方,可以进一步减轻重量。马达单体的重量是61克,相对于它的拉力显得重了。重量减下来,做工要改进,但可能就不是这个价了。所以只能减轻飞机的重量来弥补这个缺陷。如果用提高马达输出功率,来达到大的拉力,马达温度会高出额定值,导致磁铁退磁,马达报废。铃铛马达的长轴一定要去掉,否则一个小的撞击都会把它弄弯。可以说,这个长轴是个没用的包皮,坚决割掉。轴锯短后,加一个桨保护器,这样就更持久耐用了。

电调跟WATER先生所说的,适合初学者用。想想看一个有刷电调都不止这个价,所以是很便宜了,可以令大多数人接受。
电调的爆发力不行,吊机不是很适合,一般飞行一点没问题。
总之对应这个价格,还可以。

以上是使用中的一点点体会,更深入的体会还要时间。

楼主:
回家了,我自个也有这样的,不过以前买的是120元!试完了给大伙说下!

不过我没飞过3D,只有别的飞机了!

网友:
深圳辉盛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辉盛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经营军工级.偏冷门集成电路公司.开业近十年来凭质量第一.信誉第一的经营宗旨取得客户的信赖和支持,公司以现货为主并同时现金收购各厂家库存积压IC,本公司将继续努力,请业界朋友继续予以支持.

深圳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中航路都会100A栋7E
电话: 86-755-83013601
传真: 86-755-83013862
手机: 13823791666
电子邮件: buy@huisheng-ic.com
网址: www.huisheng-ic.com

网友:
深圳辉盛电子公司

TOWER PRO 为新加坡注册公司主要以电子产品销售和制造为主,中国深圳辉盛电子公司为其在中国设立的制造生产公司,授权中国深圳辉盛电子公司在中国制造和销售航模和玩具使用的电子和机械产品,并许可其使用TOWER PRO品牌进行商业活动。
  深圳辉盛电子公司致力于开发和制造和模型相关的设备和器材,主要是给予更多的中国模型、玩具生产厂商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配套。目前产品主要有电动飞机专用的成套解决方案,和部分零件、配件。

业务联系: 辉盛电子公司

联系人:唐小姐

地址:广东深圳市深南中路爱华电脑城爱华科研楼6楼6B

邮编:518031

电话:13392171322  / 0755-28155644

传真:0755-28189204

邮箱:TOWERPRO003@163.COM

网友:
water 你好

在网上看到的你们两家有点重名?

网友(2005-12-13):
其实辉盛做得已经很不错的啦~~

网友:
给国企多一点支持!!!

网友:
有没有新款电调的消息,想买一个,玩大点的机机。

网友I:
Water 兄,
乘這機會向你討教一個問題,我用輝勝 30A 電變飛Walkera #36 直升機。
用的是PPM接受機,用他廠的電變在受外來電波干擾時無刷馬達會失卻動力;但用輝勝 30A 電變在受外來電波干擾時無刷馬達卻暴力加速,來勢猛烈。那次失控我險些受傷。
這個現象正常嗎?

网友:
引用 网友I:
Water 兄,
乘這機會向你討教一個問題,我用輝勝 30A 電變飛Walkera #36 直升機。
用的是PPM接受機,用他廠的電變在受外來電波干擾時無刷馬達會失卻動力;但用輝勝 30A 電變在受外來電波干 ...

这个只能说明干扰的信号非常接近给油门的信号.
同样这个信号其他电调也是这个反映的.
另外我怀疑不是干扰,是电调BEC的功率问题,电直有4个舵机,瞬间的电流很大,如果有2个舵机的信号产生差拍,接收机如果滤波不好,也是能产生1个类似控制信号的.
可能大家的电调BEC容量不同,导致时间不1样,功率小的信号快,所以就停机,时间长的就是大油门了.
因为1毫秒是停机位置,2毫秒是最大油门位置.

网友:
其实一个电调的成本只有售价的1/10.其他价格是研发费用.目前国内的模型没有形成产业化和规模化.产量小就导致其昂贵的售价

网友:
朋友手上搞了个18A这种的电调.使用需要要看说明书吗?哪位朋友有使用说明啊,贴上来咱也学习下啊.

网友:
water工:辉盛是不是也像IT产品一样.做高端.中端和低端.这样可以对市场进行全面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