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L3103和IRL3803

楼主(2005-10-29):
我想问问着两种管那种厉害,还有没有比他们更厉害的管,具体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A:
3803更猛,好象3103是64A 0.012欧
3803 120A 0.006欧

网友A:
类似的4410:Vds=100V Rds(typ.)=0.008、(max)=0.010 Id=96A (TO-220封装)

网友B:
看看我的3703吧,最猛的了

楼主:
是吗??因为我是菜鸟!!那种最厉害呢??我想改我车车的电调!!

网友A:
你用什么电池??用什么电机?
恐怕50A都用不上吧

楼主:
我用两块7.2的电串连14.4伏,540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