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不再需要齿轮箱了!

楼主(2005-10-30):
各位好,我在广州。今天在街上见到带金属齿轮减速的小
电机
,应该能装进1/16或1/35模型,才5元,可以不再要齿轮箱了!明天带个回来传图片上来。问题是1/35的T34主动轮一分钟应该多少转?请直教。

网友A:
1:35?真的假的,1:35的虎式内部改装的余地很大,可是1:35的斯大林就难了,,我都改过,,斯大林的内部空间比1:35的T-34还不如,,,1:35的瓦伦丁坦克就更麻烦了,,现在我还放了个半成品,,内部太小,,很难找到合适的齿轮和电机.

楼主:
直径16mm,长36mm, 6V,还没拆开看是否金属齿轮,广州解放路5元一个。如何贴图?????
搞不定,只好把另一边的贴过来,自己的不是盗版。
http://tankbbs.model.club.tw/viewthread.php?fpage=1&tid=1068

楼主:
刚用手机锂电试了一下,可以动了。可以用舵机电路做调速吗?

网友B:
有380电机的减速组吗?我的虎可以用哈

楼主:
不清楚,我周末问问。

网友A:
俺估计这类减速电机在某些体积比较比较大的1:35坦克上能装上,但大多数不行.至于减速比,我觉得主要扭力够大,速度是其次的,毕竟不可能拿1:35的塑料坦克去飙车吧?那么娇贵的东西,呵呵,只要不是慢得象蜗牛,还是可行的,

楼主:
主要问题可能是太长,用一级齿轮转一下向。另外,如何贴图,不会啊,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