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问题====头疼啊!!!

楼主(2005-10-30):
按照模友提供的方法挨个试了一遍:
1 T型插头更换。2 电调三根线和
电机
焊接并绝缘良好。 3 接受机用锡纸屏蔽并远离电机,电调。
4 电调设定 嘀 嘀嘀 嘀 嘀 没错吧。 4 朋友的电机 电调拿来装上就OK可见遥控没问题。
该不会是电调或 电机出问题了。好多米啊!!!请大家想想办法。

网友A:
看来是电机有问题了,比如绝缘漆老化失效,大电流情况下短路。

网友B:
4 朋友的电机 电调拿来装上就OK可见遥控没问题。
如果这么分析,那问题就出在电机或者电调身上啦

网友C:
哥们慢慢差吧,我的失控原因是接收机第一个通道接触不良引起的,算是给你个建议,查查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