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请老猫给与亲切指导!

楼主(2005-10-30):
今晚无眠,光身爬起,开工(赤膊)。做飞翼,翼展700mm,双发,开关遥控。全重约150克,单层kt板。
电机:不知型,不知名的玩具滑翔机的拆机件。尺寸:约18×20mm.但不知是啥型号?别说没型号。
遥控:同上。
装备真有点小米加步枪的味道。
若能帮我将它送上天,那我对你的钦佩之情,“犹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肉麻,肉麻,呵呵。

网友:
是不是130的电机?不过电机也分三六九等的,不知原来的玩具滑翔机多重,你的这个飞翼得比原机轻很多,因为升力效率肯定比不上滑翔机的。

楼主:
谢谢老猫!
原来滑翔机净重171.6克。
如果不行,是否可以加大飞翼面积?加大到多少?
在线等。

网友:
形状上好好处理一下减小阻力吧。

网友:
两通道平板飞起来有点困难哦

网友A:
加两片可以调整的副翼,找个长长的草丛,无动力慢慢调整副翼的角度,等调到能无动力滑翔了,就可以调整推力线了,慢慢调整两个电机的安装角度……直到……成功。

这个过程中,有两点特别重要,第一,草要多要厚,不然没调好就先摔坏了;第二要细心,耐心,不然没调好就不耐烦扔了。

还有,调整好了以后,最好有风速计测一下,记住当前的风速,下次飞的时候如果不是此风速,可能需要重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两片可以调整的副翼,找个长长的草丛,无动力慢慢调整副翼的角度,等调到能无动力滑翔了,就可以调整推力线了,慢慢调整两个电机的安装角度……直到……成功。

这个过程中,有两点特别重要,第一,草要多要厚 ...

----------------
你的调水平尾翼的方法不错,今天俺就吃亏了,把马达架撞裂,1900mah 11。1V电池组撞进一小节。

楼主:
是否用n通道的比例遥控就没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