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关于推力浆的问题

楼主(2005-10-30):
请问可以通过调换电机接线,让浆反转的方式将推力浆当作拉力浆使用么?
是翼龙四通运动机原配的那只浆。
浆的效率会有影响么?
谢谢大家。

网友:
不管什么桨,倒装+反转就是推的。

只要桨叶原来向前的一面依然向前,原来向后的依然向后。

楼主:
感谢猫大人这么快就回复了,真是辛苦了。
我的翼龙废掉了,想用翼龙的这一套动力(全是原配的)做一套KT板的飞机,你说可行么?不要求吊机什么的,只要能平平稳稳的飞着,让我女儿高兴就好了。

网友A:
新手还是用推的好。

可以保护马达和桨。例如那个飞行鲨鱼就不错。

网友B:
飞行鲨鱼,画好看点,你女儿一定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保护马达和桨。例如那个飞行鲨鱼就不错。

是啊,后推的这个优点确实值得我们新手推广。我的两个飞机都是后推的,摔了好多次,机头都惨不忍睹了,要是前拉的………………不敢想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行鲨鱼,画好看点,你女儿一定高兴。

好的,我去看看去,看女儿喜不喜欢,要是做了再来汇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可以通过调换电机接线,让浆反转的方式将推力浆当作拉力浆使用么?
是翼龙四通运动机原配的那只浆。
浆的效率会有影响么?
谢谢大家。

-----------------------------------
如果翼龙的推力桨是插到马达轴,改为拉力桨就不合适。要进行如下处理
1:购买适合480马达的2.13mm轴径的桨座和桨夹
2:用电钻把原来的马达钻通
3:最后把改造后的推力桨安装上去

一般来将,这样做不合算,还是直接到猫帅那里购买几个螺旋桨方便,也不贵的。

楼主:
是插到马达轴那种,我也是担心会有影响,唉。
我这里还没有卖的,我在辽宁,猫帅在哪里啊?
感觉邮购不方便的,在这里潜水很久了,对猫帅的热心一直是看在眼里的。
为了一只螺旋桨,也觉得怪麻烦的。
不行就还是弄后推的吧。
还有哦,猫帅都有什么好东东,比较适合新手飞的,外形又漂亮一些,就是说比较像飞机的,能不能给介绍一下。b3g@tom.com

网友:
启迪模型那里有个F-16象真机,看着还挺漂亮,不过不太适合新手飞。还是先飞好翼龙吧。

楼主:
多谢了,去看看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