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怎么调整阿,有能教教我吗?

楼主(2005-10-30):
我是个新手,还不懂得怎么调整十字盘,有哪个好心人来帮帮忙告诉我吗?

网友A:
摇控,接收接上电源!在静止状态,把十字盘调整水平!尽量调整连杆,最好不用摇控的微调来调整!然后前后左右打舵,能全部回中,十字盘能回到水平状态你就可以飞了!但劝你还是先练练摸拟器,先熟悉一下摇控的位置和舵量再去飞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