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无刷电机出问题

楼主(2005-10-30):
不久前购得ELE700型无刷动力组。
第一次试飞,(配置:GWS1047桨、ele电调、梦幻银11v1800mh锂电),上天后感到动力充足,但不到3分钟后电机突然停转,立即收小油门3秒钟,再加大油门电机无任何反应,直至落地,用手摸电机非常烫手。回家后用万用表测量电机,三根线电阻不一样,再用25安电调测试,启动还算正常,但油门到60%以上后便动力骤降,电机急速发热,很烫手。是不是线圈有短路问题??

以前买过一支ELE800型无刷电机,使用一段时间后,一次飞行中电机突然暴死,回家仔细观察后发现转子的磁钢脱胶,后在朋友的帮助下DIY,自己搞定!!

这个产品质量.............???????????????

网友:
有没有测过三锂电+1047的电流?这个电机的参数最大10a。更大的电流只会导致高发热量。以后小心点用。

网友:
很可能是过载使用了,这个小级别的无刷很怕过载的,你的电机是多少KV,减速比是多少的?

网友:
楼主的飞机起飞重量是多少?

楼主:
ELE推荐的数据

无刷电机:
双滚珠轴承,高寿命。
转速:6600、4400 Prm/V/使用电压6-12V
电流5-10A
外壳集成散热片,提高散热效率。
电机前后均置通风孔,提供良好的电机散热环境,保持动力强劲稳定。

11V下 EP1047桨 推力850克

这是一款有较高性价比的产品

http://www.elemodel.com/shop/Viewgoods.aspx?goodsid=10001376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久前购得ELE700型无刷动力组。
第一次试飞,(配置:GWS1047桨、ele电调、梦幻银11v1800mh锂电),上天后感到动力充足,但不到3分钟后电机突然停转,立即收小油门3秒钟,再加大 ...

匝间短路!?

网友:
送回去返修吧,一般ele都会妥善解决的

楼主:
问题是联系不上啊,一个都不在线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刷电机:
双滚珠轴承,高寿命。
转速:6600、4400 Prm/V/使用电压6-12V
电流5-10A
外壳集成散热片,提高散热效率。
电机前后均置通风孔,提供良好的电机散热环境,保持动力强劲稳定。

11V下 EP10 ...

KV6600的电机配ELE370减速组4.6:1,用11V锂电池组1047桨,电机严重过载了。建议你用减速比6以上的减速组,7.4V锂电池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KV6600的电机配ELE370减速组4.6:1,用11V锂电池组1047桨,电机严重过载了。建议你用减速比6以上的减速组,7.4V锂电池组。

支持!

楼主:
我的kv4400的,减速组是1:4的,用的是ELE网站的标称值,有虚假广告之嫌!!!

网友:
慢慢解决````````会有办法的

网友:
为什么选择KV6600的?

ELE有KV4200的选择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联系不上啊,一个都不在线上。

可能碰得不巧吧,打电话吧,网站上有,不过销售和客服是分开的.

网友:
打电话给ELE吧,肯定会给你解决的,最近ELE公司的网络坏了,公司的人都上不了网。

网友:
eps700 无刷的动力适合 7。4V 1047桨 比较温和,教轻的重量适合搭配出重量在250g左右的3d机,有500g的拉力足以,需要暴力的推力就不要采用他了,现在无刷才慢慢普及,大家对无刷电机的搭配还不够了解,合理的搭配才能发挥最大效率和性价比。

网友:
不同的配置适合不同的需要,但初学者可能没有太多经验去判断,所以基本上这样的情况都是错误的配置造成的,可能网站有些方面造成误解,非常抱歉。

KV6600 11.1V下建议9050桨,7.4V下建议1047桨,这是一款可以兼顾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