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废油污染?

楼主(2005-10-30):
用二冲46级飞,飞几趟后机体都是非常油,加了排气硅管也没多大帮助, 请问大家有何建议? 如果再连接上一条小水管,拉到后边一点可能会比较好?但不知对马力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二冲46级飞,飞几趟后机体都是非常油,加了排气硅管也没多大帮助, 请问大家有何建议? 如果再连接上一条小水管,拉到后边一点可能会比较好?但不知对马力有没有影响?

不是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试过,对马力影响不是很大,可是加速会很慢了,而且声音会大减,但我装的不是很好看,你自己试试吧,发个照片看看啊

楼主:
谢谢! 既然有这些缺点, 那就放弃吧

网友:
每次飞完,用酒精喷一下,一块破布一擦就干净了,不会这点功夫都舍不得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