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星宇蝙蝠飞翼的一点经验

楼主(2005-10-30):
1:采用原配380马达,6X3桨(桨夹固定),E-power 1900mah 11.1V,飞行重量600克左右。原配的动力是1800mah 9。6V,5X4。5,起飞重量756克。这样比原配飞翼轻100克。

2:1/2动力就可以40度爬升,2/3动力可以70度爬升,动力有点大

3: 2个舵面不好调,下面水平对齐了,上面凸起啦。上面水平对齐了,下面又凹下去了。希望星宇能把舵面搞成唯一一个初始对齐状态,这样就方便了

4:重心位置重要,一开始,水平尾翼有点高,动力加的过大,仰头厉害,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象左进入螺旋状态载下来,把左垂直安定翼撞断,马达支架裂开,电池组尾部压进一小段;第2次把电池稍微前放,并把水平尾翼调底,飞的很好,但抗风能力有点差。

5:马达支架后面再安装一个KT块来顶住支架,这样在撞击时支架就不会裂开

网友A:
抗风能力还是易飞的好,5级风照样狂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抗风能力还是易飞的好,5级风照样狂飞。

动力足够当然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力足够当然好飞。

是阻力小不是动力足!

网友:
疑问:1,11V1900MAH锂电也就130克左右,比原配的电池轻150克左右,重心怎么调?难道把电池绑在鸡头外边?
2,用11V锂电配6寸桨电流有多大?电机能受了?

网友:
还有第三:2/3油门可以70度爬升?那全油门90度爬升?380有刷直驱6寸桨能达到650克以上拉力?

楼主:
1:“11V1900MAH锂电也就130克”,是150克,不是130克。

2:“重心怎么调?难道把电池绑在鸡头外边?" 电池在盒子里,离最后3-5厘米就可以让重心在设计的范围内

3:2/3油门可以70度爬升?那全油门90度爬升? 俺的水平尾翼开始调的高了些,所以第一次飞,仰头过高失速进入螺旋。 后来压低水平尾翼,电池稍微前移就好了。

4:380有刷直驱6寸桨能达到650克以上拉力?  飞翼的升力来自速度,不能按3D模式计算,自己飞一下就知道。动力一加大,不拉杆,它就要”后空翻了“。

网友C:
1哪国的电池那么重?
2离最后3-5厘米?我说你的电池比原电池轻了一百好几十克,你怎么调重心?怪不得2/3油门就70度“爬升”
3电池轻了一百多克,这么短的鸡头根本没法移。
4飞翼的升力来自速度?那也叫“爬”升?
呵呵!这飞翼我已经飞过N次了,感觉想彻底改造成本太大,小改下只能换锂电,不过电机必须前移,11V锂电也要移到机头最前端,即使这样重心比原设计还是靠后近1CM
而切11V用原配的5寸桨全动力电流在14A左右,相信电机很快会玩完。
最好的改造办法:1、什么也别改。2彻底改造(再投入600~8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哪国的电池那么重?
2离最后3-5厘米?我说你的电池比原电池轻了一百好几十克,你怎么调重心?怪不得2/3油门就70度“爬升”
3电池轻了一百多克,这么短的鸡头根本没法移。
4飞翼的升力来自速度?那 ...

-------------------------------------------------
我的用的6X3的桨,不是5x4.5的桨。
关于这个飞翼,我咨询过高安的王志强2次,他说根据他的测试,11.1V锂电是比较好的选择,7x3 ,5x4都不是好的选择,他把火鸟的7X3剪成6X3来使用,效果最好。

网友:
我有一只蝙蝠,不好飞,感觉太重,动力不够。

楼主:
我有一只蝙蝠,不好飞,感觉太重,动力不够。
---------------------
1:换锂电池和螺旋桨吧。

2:电池为11.1V 1500mah最合适,我因为前段时间从蚊子那里购买了1900mah,只好用这个,重量150克。用1500mah,估计还能轻出20克左右

3:螺旋桨用6X3的,高安的人说试过3种桨,6X3最合适。

网友:
桨其实还要看桨型

网友D:
用7寸桨和便宜的白壳外转子,3锂电,400克可以达到,不过要注意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7寸桨和便宜的白壳外转子,3锂电,400克可以达到,不过要注意散热。

-------
哪种? 是辉盛的锒铛外传子吗? 那个蝙蝠飞翼尾部放螺旋桨的地方太窄,原来是为5X4.5的桨设计的,换成7寸桨,要重新做支架,比较麻烦。
换锂电和螺旋桨最简单,把尾部的泡沫稍微剪一点,就能容纳6X3的桨啦。

网友D:
6030用2800左右的2040和3锂电会有不错的表现。我的2800+7035+11v,推力400克不止。电流不到10a。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30用2800左右的2040和3锂电会有不错的表现。我的2800+7035+11v,推力400克不止。电流不到10a。


6030 2800是辉盛的吗? 400克时,7X3的转速超过1万转了吗?

楼主:
蝙蝠飞翼的难点不是动力问题,而是重心的调配和尾翼的调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6030 2800是辉盛的吗? 400克时,7X3的转速超过1万转了吗?

转速没有测量,只是在弹簧秤上测了推力和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蝙蝠飞翼的难点不是动力问题,而是重心的调配和尾翼的调配。

380电机重80克,2040重60克,不要小看这60克,可以有效的改善气动布局。而且,电机比电池便宜多了,不断的用大电池来压重心,不如换个更高效率、更大推力的无刷电机划算。我的有刷只用来飞前拉的飞翼,因为摔烂了也不心疼。

楼主:
2040 kv2800是辉盛的,还是长沙科达模型的吗?

是不是启迪模型配在翼龙上的那种锒铛?

网友:
不是,是内转子的,就是ele99块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30用2800左右的2040和3锂电会有不错的表现。我的2800+7035+11v,推力400克不止。电流不到10a。

---------
7x3的桨是傻猫牌的,还是其他牌子的?

网友:
7035应该是GWS的吧,我的7×5其实适合KV1500~2000左右的电机带,并且工作在更大的功率下。

楼主:
俺准备用6X4的猫牌直驱桨来试飞这个蝙蝠飞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准备用6X4的猫牌直驱桨来试飞这个蝙蝠飞翼。

这个就不用“猫牌”了吧……和华迈的是同一个……

楼主:
我看着也有点象我的小天使上的那个桨,果然是 ......

网友:
对了,要想飞得快,推力大,去搞个28的内转子,带5050,肯定不错。

网友:
5×5的和皓业那个也是挺像的,就5×4.3那个不太一样。

楼主:
1:今天在粤海派出所(桂庙附件)的空场地飞蝙蝠飞翼,
2:换了马达和电池,原配380马达+9。6V 1800mah,
3:现在改为华迈C2808 kv1720 44g+6X4+11。1 1900mah,重量减轻100克
4:马达的扭力大,把自己作的支架上的铁片扭歪,支架螺丝松动,空中飞行时有有象左转弯的趋势,只好用微调,但减小动力后,又向右转,可能是螺旋桨扭矩力造成
5:重心比说明书规定的重心向后4CM,如果按原说明书的重心,飞机在无动力滑翔时有下沉的现象,头重了,只好把电池后移。

网友(2006-02-12):
星宇蝙蝠经验之谈

1.星宇蝙蝠没有传说的那么难飞;

2.它的滑翔性能很好(非对称翼型);

3.只是倒飞时有点儿吃力(非对称翼型);;

4.750克重是重,但对一米二的大飞翼来讲,完全可以应付;

5.换无刷锂电可轻松达到650克;

6.配kv4000无刷,四寸桨推力能到500克,已可以爽飞;

7.配合适的无刷和原配桨,动力应该能更加强劲;

8.设计重心过于保守,可向后移3、4厘米。(电池可以完全放在设备舱内)

感谢海淀鹰王的照片:倒飞蝙蝠

网友:
星宇蝙蝠的几点改进:

1. 将舵杆与舵轴改为90度;
2. 稳固电机加散热(铝板加折增加强度和散热);
3. 用皮筋绑定机舱盖(尼龙拉链的效果并不好);
4. 腹鳍退掉塑封膜加金属皮防磨;
5. 头部用透明塑料加固防磨。

网友(2006-03-25):
我的蝙蝠就只换了个火鸟浆,其他什么都没动.感觉动力比原配的小浆推力大多了,一直用火鸟浆在飞,好飞的很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