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大哥们,谁能简单说说如何做车模外壳啊?

楼主(2005-10-30):
比如做一个甲克虫,那个上面的车壳,可以用热压成型法用有机玻璃做吗?哪位大侠给简单说下?

楼主:
不会吧??没人肯赐教??

网友A:
热压成型需要阳模和阴模。有机玻璃成型以后韧性不够吧,一碰就碎了。。。

网友B:
不是热压的啊!
据说是真空成型
有人DIY的
用收缩胶
自己手做阳模
但是要做甲虫那样的就别指望了
花300块吧

网友C:
先做石膏模,然后度铜,用PVC吸塑成型就好。

网友C:
要不先做石膏模,用纤维布做,上边刷AB胶,干后再打磨就好。

楼主:
看来只能用树脂加纤维布做了。这纤维布操作完了以后手上脸上的很刺痒。各位有好的替代品吗?(除了丝袜)用无纺布代替行不行呀?

网友D:
对,先做石膏模,再镀铜模,再用PC或PVC料吸塑机吸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