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频率多少是由晶体决定的吗

楼主(2005-10-30):
遥控器的频率多少是由晶体决定的吗?如晶体是72,频率就是72,如果换成35的晶体,频率就是35,对吗?我是入门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的频率是由晶体及发射机中的选频(倍频)功放电路共同决定的!
为了高频载波获得足够的频偏,一般都采用倍频电路,如2、3、4、5、6......倍频等等,主振级的晶体大都用基频晶体,而厂家所标的一般都是 ...

请教刘老师,也就是说标称72.810的晶体其晶体的实际频率不是72.810而是它的五分之一倍频14.562咯?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刘老师,也就是说标称72.810的晶体其晶体的实际频率不是72.810而是它的五分之一倍频14.562咯?是这样理解吗?

可以这样理解。

基频晶体工作(振荡)时,除了主频(振幅最大)外,同时还有丰富的各次谐波(次数越高,振幅越小)......
利用发射机中的选频(倍频)电路(滤除主频及其它各次谐波),只通过所需要的谐波,再经高频功放馈送至天线发射出去......

这样做只是为了能增加调频波的频偏,因指令脉冲直接调制主振(基频)频率,产生的频偏太小,但经过倍频后,则成倍增加了......

网友:
恩~~~又长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