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何处能买到合适370减速组的木棍?知道的请告知一声,谢谢!

楼主(2005-10-31):
在广州何处能买到合适370减速组的木棍?知道的请告知一声,谢谢!

网友A:
可自己做一个吗!!!!!用桐木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自己做一个吗!!!!!用桐木做。

就是,就是~~

网友B:
我这窝连桐木都没有,咋办?总不能用窗户上用的木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窝连桐木都没有,咋办?总不能用窗户上用的木线吧……

阿猫呀,那还不如用马桶盖削一个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阿猫呀,那还不如用马桶盖削一个了。

用还没掰合的一次性筷子,两双叠一块,用502粘紧,取筷尾那段

网友E:
直径1公分的碳纤鱼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阿猫呀,那还不如用马桶盖削一个了。

那真的要“发粪涂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还没掰合的一次性筷子,两双叠一块,用502粘紧,取筷尾那段

是可用,不过相对来说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径1公分的碳纤鱼杆。

这个插接没问题吗?毕竟形状不同,受力没那么理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可用,不过相对来说重点。

是重了,不过超重不会超过一克吧,关键是够"弱",觉得太坚固的安装座是在"害"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真的要“发粪涂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水贴

粪帖、尿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