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热熔枪和热熔胶

楼主(2005-10-31):
各位老大:我想买热熔枪和热熔胶,哪里能够买到合适的?需要注意什么问题?麻烦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要什么工具就来找我吧

楼主:
谢谢两位老大!

网友:
卖这个还要考虑!要来做模型的话,卖个小的就可以了,大的反而不好用

网友:
看你主要是粘什么?粘玻璃、塑料用的胶棒是不一样,以前好像有这方面的帖子。胶枪都差不多,有15W、40W、80W,120W多种,跟据自己需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