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好+盈

楼主(2005-10-31):
好盈电调的测试报告

一、外观

和许多模友的感觉一样,打开邮件的第一感觉是:产品很正规,符合出口产品的标准。
从外包装上可以看到:产品商标、名称、型号、特性、装箱单、系列号、厂名、厂址、联系电话、传真、网址等信息一应俱全。

也发几张图,大家看看:

产品正面:

产品背面:

里面:

拿出来看看:

再看看配件:

总之,从产品外观来看:设计精美、质量上乘、为用户考虑的很周到,各环节处理的相当细致,感觉非常非常好(也可能是免费的原因吧)。更加加深了对“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话的理解。

二、兼容性测试
为了测试该产品的兼容性,我先后用华迈的B2025、ELE的ELE800、ELE1000、基爱斯的GS2030、蚂蚁的2040内转子无刷和辉盛的老款外转子无刷、翰宇的外转子无刷、以及自制的5个CDROM光驱改制的外转子无刷进行了无负载测试。测试结果:电机运转正常,速度控制流畅,某些电机的启动速度相当低,兼容性很好。

三、线性测试

电机:翰宇BM2410-12外转子无刷
遥控器:T4VF
电池:12.5V 18AH免维护电池
电调:好盈ESC-28A-P1.1
桨:1047直驱

测试结果见下图,详细数据表略。

转速曲线(横坐标为遥控器油门杆量,从小到达共分为24格,纵坐标为转速),从图上可以看到,速度曲线几乎是一直线,也就是说好盈电调的速度线性很好。

与转速相对应的电流曲线(纵坐标为电流,单位:A,横坐标同上图)

四、散热性能测试

电机:华迈 B2025 内转子无刷
遥控器:T4VF
电池:12.5V 18AH免维护电池
电调:好盈ESC-28A-P1.1
桨:7035 直驱
室温:29℃

测试结果:

时间     温度
12:51    30℃
12:53    35℃
12:55    39℃

选择此测试平台下,是因为电流可以达到20A以上。
但由于电机的温度增长巨快,所以只好先将电流控制在10A左右。
即使这样,不到4分钟,电机的温度也已上升到手无法接触了。因此,此次测试没有完成——失败。

上几张图看看:

温度计探头用透明胶带紧紧包裹在电调的背面,模拟机舱里散热最不利的情况。

温度计(带室内外2个探头)

全部测试设备

五、实际飞行
实际飞行来看,油门反应迅速,慢速也很休闲。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产品。

空中漫步

我来了

看看今天的主角(黄色的)

再看看

问题与建议:
1、外包装虽然设计精美、内容全面,但全是E文,面对国内市场应设计有中文标识的包装;
2、说明书中没有出错报警提示音的详细解释。我在使用一块电压很低的电池进行测试时,发现电调循环发出“哔、哔”的声音,当时并不知道是电压过低报警,后来才发现是电压的问题。因此建议说明书中增加此部分内容;
3、稍微有些重。

网友A:
一个字“贵”!!!!不要把利润看那么高。这款电调能降到200以内。。。。。。。

网友:
这个电调我清楚

引用 网友A:
一个字“贵”!!!!不要把利润看那么高。这款电调能降到200以内。。。。。。。

用料不是那些廉价的拆机件。使用的元器件都是质量过得硬的产品!例如FET   5毛一个和3。5圆一个的相比较性能有多大差距大家都知道。电调有几十的也有几百的。一分钱一分货是无刷电调的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料不是那些廉价的拆机件。使用的元器件都是质量过得硬的产品!例如FET   5毛一个和3。5圆一个的相比较性能有多大差距大家都知道。电调有几十的也有几百的。一分钱一分货是无刷电调的硬道理

别光想着价格, 还要考虑质量和售后服务。

网友:
我也觉得太贵了。

没意思,玩起来还小心翼翼的。

网友:
好+淫    老板是色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