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动直机上安装太阳能电池行吗?

楼主(2005-10-31):
在电动直机上安装太阳能电池行吗?这样飞机就可以不停的飞了。我想在ZOOM400上装上两个8V的太阳能电池。

网友:
这是综合版的一大创新性发明,应该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电动直机上安装太阳能电池行吗?这样飞机就可以不停的飞了。我想在ZOOM400上装上两个8V的太阳能电池。

要达到10A左右的电流,你可能要装几个平方米的太阳能电池!

网友:
就算效率100%,要想用光照这点能量把直升机飞起来,好象比较困难吧

网友:
想法很棒,希望楼主继续研究下去,但要作好面对失败的心理准备!

其实楼上的朋友也讲到了一些为什么不现实的原因,但我觉得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固定翼可以成功,直机就算了

网友:
想法有新意,但是不现实!!

网友:
让它见光就可以飞起来?以目前的技术水平好像还没做得到。

网友:
我基本上都是有太阳光的时候飞飞机的

网友:
最好的太阳能电池也就17%
你得先从发明高率太阳能电池开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电动直机上安装太阳能电池行吗?这样飞机就可以不停的飞了。我想在ZOOM400上装上两个8V的太阳能电池。

还可以用旋转的大浆带动发电机再发电哦……

网友:
把大桨做到客厅这么大,再在大桨上面装太阳能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