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一个通道接出8个舵机而不使信号衰弱??

楼主(2005-10-31):
各位朋友,孤影有礼了,现在,我遇到一个麻烦,请各位解决,这个问题虽然是因为我的船而起,但是从技术上是和固定翼没什么区别的,所以,不管是飞机还是海模,请大家不吝赐教,深为感激!

通过做实验,我的BB-61的电调问题初步有了一个解决方案:

那就是每个电机都用2同型号的电调并联驱动(我实验已经取得初步成功),可是接下来就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新问题——

信号衰弱!大家可以算算,如果要在一个通道中接出8个电调(我的船有4个750电机),那我就必须用7根“Y”线,这些都不难买,也不算贵,但是,接上之后,接收机发出的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就会大量的衰弱,导致电调无法工作(就好比你的PC机上接的USB延长线太长了,导致接在延长线上的打印机无法工作一样),这样我就没法继续搞下去,请问大家,此问题怎么解决,有没有类似于“功率放大器”之类的玩意可以接上使用?

网友:
加多两个相同的接收机咯。反正动作都同步的。。。。

网友A:
做电路缓冲,用9000系列三极管作,再加磁环滤波。

舵机的供电电源容量要足够。

网友:
可以用N个通道 作混控~~~~

在或者就要信号放大之类的`~我没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电路缓冲,用9000系列三极管作,再加磁环滤波。

舵机的供电电源容量要足够。

简单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