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做这个好飞的飞机好么?

楼主(2005-10-31):
大家看看这个飞机,如何?

十分中意啊

<marquee></marquee>

楼主:
呵呵,改版后第一次贴图。

没想到效果不错。

学点 HTML 总算用到了。

网友A:
有点象当年的“旅行者”
建议装两个发动机,前拉后推。这里可是电动板块,不要最后做成油动的哦!

楼主:
小点 不就 电的了么? 学习 要紧。

网友B:
好飞不好做,这种结构用KT的话很难处理。

网友C:
多大的翼展?机机做得不错?

网友D:
好大的说:)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
我见过这个机型,你肯定是模仿北航那次参加载重比赛的机型,只不过是缩小了,人家的可比这个大多了,可是机翼并不需要全蒙板,尾管可以用碳纤的,这样岂不是更能减轻重量,更容易做成电动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