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教!~急!

楼主(2005-10-31):
新人,试飞火鸟403只能飞上天,不会控制到预定降落地点,请教飞行手册。

网友:
你着陆航线放对没有?

楼主:
就是不下来,手里的遥控器不听使唤。要么往下角度太大失速直接头着地。

网友:
进入转弯时速度过低,转弯坡度太大,造成失速,接着就自动进入大角度俯冲,结果一头栽地。

结论: 转弯前,保持一定高度,保持平飞,油门打到顶,能多快速度就弄多快。转弯动作不用过猛(按的时间要短,稍微有点转弯的趋势就回中)。放飞的时候要保持比较大的空域,以免造成靠近建筑物后的心理恐慌。

保持高度的目的是万一失速也有挽回的时机。

动力时间有限,不可在天上飞长时间,电池很快就动力不足直到没电。翼载高,滑翔能力不佳,所以务必要保持速度。下降得时候保持动力,宁可高速降落,高速擦地总比失速坠地好。
在离地面一米得样子拉平关闭动力,此时即使失速也不会造成什么伤害了。

其他注意事项看说明书。

这个机的重心靠后,很容易出现机头上仰后失速再进入大角度俯冲。你也不好在机头加配重来移前重心,那样使得翼载更高了。受到螺旋桨阻挡,你也无法将主翼后移来移前重心。
说是说适合初学者飞,我看是很能助长初学者摔。当然咯,它还是比较耐摔的。

网友:
我觉得最好是有个很长的空地,你不用转弯可以直接起飞然后着陆。操作员站中间,放飞在一头,着陆在另一头

楼主:
多谢,现在搞了两了备用机翼(原装机翼坠毁时断了,机头严重变形惨不忍睹),今天又飞了一下(风力大于五级)效果还可以,还能凑和着路,明天继续试飞。为什么会出现刚离地又下来再离地的现象,就好象飞机在地上一跳一跳的,是不是因为风力太大?

楼主:
今天找了一条有很少车的马路,就是风大了点。

网友A:
火鸟这种尾翼混控的飞机只飞过200,感觉控制是有些困难,因为感触不多,不便发表评论.
个人认为还是用常规布局的练习机来练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火鸟这种尾翼混控的飞机只飞过200,感觉控制是有些困难,因为感触不多,不便发表评论.
个人认为还是用常规布局的练习机来练飞

完全同意! 这个火鸟好像是有副翼控制得吧,转弯还好一点,弄个什么“风神”只能控制尾巴的就更惨了。
初学应该用全套三轴操纵面的飞机,完整4通道设备来学。

什么低价耐摔都是废话,整天地摔把一点学习的热情都摔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