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用什么电机升级LEO-X小大脚

楼主(2005-10-31):
用什么
电机
升级LEO-X小大脚,既便宜又转速很高,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A:
speed 300
想转速高,上无刷吧。。。不过可不便宜,连接收都得一起换了。
有刷,280、300、370 应该都可以,你可以做一组 8.4V 的电池,动力大增!

网友B:
我正打算用ELE的车用无刷电调和电机改装LEO-X,不过最近忙死了,等有空马上动手,不过原装的接收可能就应不了了,我记得好象是和电调一体的。

楼主:
我发现LEO的电调或者有问题,距离一远就乱抖动,弄得车上得齿轮卡卡乱响,你们遇到过这种问题吗?还有它得遥控距离好像很短呀!!!!

网友A:
用无刷需要换接收机,因为原装的是Rx+ESC 一体的。用无刷,小心你的齿轮,估计很快会被打掉的。我用370马达,急加速的时候都会响齿呢。

楼主:
但我这个遥控距离不远的时候,车的齿轮就卡卡响,舵机乱摆,大家诊断一下。。。。

网友C:
不会吧。我的遥控距离至少100M 还有我的车很会响齿,不知怎么回事?

楼主:
我觉得LEO的电调或者接收有问题,,不稳定!

网友A:
呵呵,楼上兄弟说笑吧,100M? 根本看不见了,难道你找认用对讲机测试? 呵呵,开玩笑 :)
如果每次急加速都响齿,估计是电机齿轮安装位置不合适。建议调整电机齿轮的咬合,调的稍微紧一点。

网友D:
楼上的各位兄台,要多爱护的你们的爱车,小心打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