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机机换了主桨,但居然起飞不了了,郁闷中...

楼主(2005-10-31):
由于原来的桨打坏了,所以买了套新的塑料大桨,跟原来的是一样的,但装上后发现飞机飞不起来,推尽油门都只是在原地疯狂的抖动,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我的是4#机,通常这机配标准的桨都没有双桨之类的问题的

网友A:
抖动,应该是双桨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你桨的角度有问题,你可以买一副原装的4#机桨试试。(我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换一副原装的桨,就OK了)

网友D:
小桨不角平衡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E:
抖动一般是两只桨不平衡造成的。双桨也会有可能造成抖动,但不会这么严重。

楼主:
我的机是walkera的,不过买的桨是e-sky的,我拿他们对比过,感觉还是一模一样的,按道理4#的通用性应该挺好的啊

网友F:
两只大桨应该成一条直线!否则抖动会很厉害

网友:
我觉得是你的两只浆动静平衡不好,我也试过,我飞的是CP2-005,排除其它原因之后,绝对是大浆动静平衡不好,大浆质量差。

网友G:
疯狂抖动,说明一定是出现双桨了。去掉双桨后,如果还不行,就把螺距调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