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阳光如要提高速度,如何升级?

楼主(2005-11-01):
原配的船体,电机,浆加翼龙动力电池(8.4V 1000mah)水冷电机,50A车用电调,速度估计有30-35KM/H,速度仍不理想,如何升级电机,电调,浆及电池组?
如终极升级又如何配置?请各位指导!

网友:
嘿嘿~換個380鈷電機~就是怕妳電變嗤不消~

网友:
电池也可能吃不消

网友:
1000的是夠嗆

网友:
换8.4V 3500的吧

网友:
老鼠沉暸~

网友:
忆的伤,我记得你哥们的船不就装的3000的电池么?那天在龙潭湖比赛时

网友:
哦~那孩子剛起航就停水裏暸~而且他沒有用電變~那船我拿在手裏跟鉛塊沒什么區別~太重暸~

网友A:
呵呵,对对,他还划船去捞了,天才还说呢:那个小动物(小老鼠)趴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配的船体,电机,浆加翼龙动力电池(8.4V 1000mah)水冷电机,50A车用电调,速度估计有30-35KM/H,速度仍不理想,如何升级电机,电调,浆及电池组?
如终极升级又如何配置?请各位指导!

1、使用原配电机,调整进角,提高功率。
2、给电机加水冷
3、把原配的电调去掉,换用内阻更小的电调,方便的话也要加水冷
4、换用容量更大,内阻更低的2/3A电池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t=%2B%C0%CF%BC%D6
5、换用阻力更小的轴系,我以前的帖子发过图片

网友B:
翠花~~~~~~~~上酸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对对,他还划船去捞了,天才还说呢:那个小动物(小老鼠)趴窝了

說實話~他那船能起航我很驚奇~

网友:
估计全靠动力吧。。。。不过最后停在水里也没沉说明浮力还够,呵呵,要不然那个小动物就要淹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翠花~~~~~~~~上酸菜!!!

时代不同了~~现在是“翠花~~~~~~~~上无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上无刷!!

上无刷就不能比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无刷就不能比赛了

请教:新阳光可以比赛的要求是什么?电池、电压、电机可以改动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新阳光可以比赛的要求是什么?电池、电压、电机可以改动的地方?

电池:只能用7节。一般都用2/3A的,也有用AA型的。
电机:只能用380的铁壳电机。

楼主:
A.K.E冰峰雷电450TH+好盈28A无刷电调

A.K.E冰峰雷电450TH+好盈28A无刷电调 +8.4v翼龙动力电池用在新阳光上效果如何?速度可以达45km/h以上吗?

网友:
可以告诉你~如果安装的好的话速度45KM应该还算比较容易~不过再往上就要你自己腾出时间来调整了~

楼主:
请各位指导一下,如果还不错,我就向5IRC购A.K.E冰峰雷电450TH+好盈28A无刷电调了!

网友E:
冰峰那个我刚看了一下~感觉不错~没用过~所以不好再说别的~
电变有人用过~让他们发表一下意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