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3D求助!

楼主(2005-11-01):
我是新新手,昨天入手了一套ESKY 3D。第一次试机,开始还正常,后来不知怎么搞的把油门包括微调都拉到零位,大浆还在一阵一阵转动,没办法只能关了发射机。各位高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先关发射机有什么危害吗?望指点一二。

网友A:
大浆还在一阵一阵转动
---------可能是干扰。
先关发射机有什么危害吗?
---------一定要先开发射,后断接收。开机先开发射。
场地要开阔无风,电池要用泡沫塑料包好,最好有练习架,没有要自己做一个,遥控上的下面四个开关是反向开关,不要动,左上开关是3D开关,也不要动。
还有先不要飞,多潜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浆还在一阵一阵转动
---------可能是干扰。
先关发射机有什么危害吗?
---------一定要先开发射,后断接收。开机先开发射。
场地要开阔无风,电池要用泡沫塑料包好,最好有练习架,没有要自己做一个,遥控上 ...

多谢指导!
“定要先开发射,后断接收。”的意思是关机时还是先关发射后再断电吧。可ESKY的遥控器说明书里说要先断电再关发射机,到底哪个对呢?

网友:
写错了,先发后接,关机是先接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