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D6000的飞行模式2的油门曲线问题

楼主(2005-11-01):
昨天经过小财神他们指点。更深刻得明白了几个曲线的相互协调作用。回去调了下,感觉好多了,目前有个问题。
就是我再设置飞行模式N和1都正常。可以设置每种模式下油门曲线各点和螺距曲线各点,但飞行模式2中,我的油门曲线,始终三个点是一起动的,动一点另外两个点都跟着变,数值始终一样。螺距曲线正常可以分开调各点。
不知道各位大虾知道什么原因不?N和1模式正常

网友:
是“V”型的吧?那是倒飞模式

网友A:
我不晓得 我帮顶

网友B:
这个模式叫做油门保持模式,其实就是熄火保护开关,油门三点必须保持一致,根据你的发动机(油动)设置好一定的油门,使得发动机停转,螺距可变,设置成降落到块落地的时候,突然变成正螺距,保护飞机!

网友:
就是熄火降落的?

网友B:
那个熄火按钮叫做tc 就是油门切断开关!
熄火降落之后,按一下那个按钮,使得怠速状态的发动机完全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