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枢铁芯的大小问题

楼主(2005-11-01):
近期在恶补电动机的知识。忽然想到,做变压器时,功率大的,铁芯的截面积也要大,否则铁芯会磁饱和。电动机的电枢是不是也有类似要求?

网友:
这些都是有设计计算的,模型无刷有些发热厉害等等等等毛病实际上都是因为磁钢线圈铁芯不匹配所至;
模型电机都存在个小马拉大车超极限使用情况;。。。。。

楼主:
看来改造CD等电机,搞不好得不偿失。虽然功率上去了,效率却低了。省了电机钱,赔了电池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期在恶补电动机的知识。忽然想到,做变压器时,功率大的,铁芯的截面积也要大,否则铁芯会磁饱和。电动机的电枢是不是也有类似要求?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