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guo, 云浮兄,提问

楼主(2005-11-01):
问一下pinguo,  云浮兄,各位兄弟,平面上或不规则外圆(如握把,拉手,把手)等的防滑纹(类似网纹)是怎么加工出来的?还有凸轮。。。给个网址研究一下,谢谢了

网友:
用这个滚出来的

网友:
防滑纹的加工形式有:拉、挤、滚、冲或电、化学腐蚀等形式制出
斜面、曲面,小平面的小型防滑纹一般很少用
如果面积很小,象台钳夹口类的防滑纹有铣床可以采用铣X的方式做出,没有机加工的采用钢凿手工凿出
斜面、曲面只能采用特制窄压花滚刀仿型做出
凸轮在家里制作恐怕困难些,只能车好毛坯按照预先设计好的曲线样板划线后在家用铣床铣出轮毂再精修锉

网友:
这个好象是滚花用的吧!

网友A:
把手在家可以用 小车床加靠模 , 也可以像 孕妇 老大以前做的,用台钻搞木头的,也漂亮着呢 ^_^

楼主:
怎么靠模?不明白!有没有相关图文并茂的网站?

引用 网友A:
把手在家可以用 小车床加靠模 , 也可以像 孕妇 老大以前做的,用台钻搞木头的,也漂亮着呢 ^_^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版就有啊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1%26filter%3Ddigest

图片看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