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无刷电机做武装直升机

楼主(2005-11-01):
各位大侠:我在想用两只无刷
电机
做一个可以挂载四个四凯的火jian
发动机
做的火jian,还有一套无限
航拍
的设备,,遥控距离不需要多远,那位可以帮我估计一下要多少钱啊

网友A:
你买套电直,自己加装点火系统和火jian启不更省事.不过,我觉得你的火jian最好能做成释放式的,就是延迟引信点火方式,不然射不了几枚,你的机壳就黑区区了

楼主:
请问一下
一般的直升机有多大的升力余地啊,不染拉不动怎么办呢

网友A:
这个问题可得自己解决了,换大功率的电机,同时降低载荷重量

网友B:
搞电动的怕是比较困难些,如果是油动的就有更大的改造空间了

网友C:
装4枚火jian,加一套航拍系统,再额外加上遥控设备.那就必须得用油动的了.火jian用延时引信技术要求是不是高了点啊?还不如装**或鱼雷呢.

网友A:
火jian用延时引信技术要求是不是高了点啊?
很低!

网友D(2005-12-18):
电动电动直升机搞这个恐怕要出事儿吧!
四凯的东西没多重,自己用单片机或其他东西弄个点火电路就可以了,比如雷鸟之类的东东用的都是6通道设备,实际只用4通道,另外两个通道正好可以利用!
发射架用3毫米左右的碳纤维棒就可以了。

网友E:
想的出来
朋友你要炸啥子哦,抢银行。暗杀?

网友E:
*!
又要无线航拍又要火jian,你想整啥子哦,不过呢,想法可以,电动的要多大功率哦,改油动呢。

网友F:
我建议用油直,火jian可用电热点火,省重量,还不复杂!!

网友G:
别装火jian了。。弄点硝化甘油。。 丢下去就行了。。 威力不错。。

网友H:
直接下挂,直接神风

网友I: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H:
参照k-50做个大个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