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240

楼主(2005-11-01):
终于都买了个GY240了.请问GY240上面只有一个GAIN的可调.
那是不是说不用调中立点呀,只要把它装上JJ通电让它搜索就可以啦?
如果要调中立点,那么要怎样调呀?
(我是个新手请大家帮忙)

网友A:
GY 240这个旋扭
GAIN是调整感度的
另外2个一个是正逆反
一个是关闭数码舵机

中立点的调整建议你翻看前面的帖子
已经有非常详细的讨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Y 240这个旋扭
GAIN是调整感度的
另外2个一个是正逆反
一个是关闭数码舵机

中立点的调整建议你翻看前面的帖子
已经有非常详细的讨论了

版主,GY 240的两个开关一个好像是开关锁尾模式吧???

网友:
GY 240的两个开关一个是控制舵机正反转,另外一个是开关锁尾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GY 240这个旋扭
GAIN是调整感度的
另外2个一个是正逆反
一个是关闭数码舵机

中立点的调整建议你翻看前面的帖子
已经有非常详细的讨论了

240好像不支持数码舵机的吧。。。

网友:
不好意思
差点误导了
一个锁头开关
不好意思了

楼主:
48页我都找完了,但好像无关于240中立点的设置呀!!!

知道的请给个连接.

网友A:
你先将陀螺仪的锁头模式关闭
让舵机回中
然后摇臂成90度套到舵机上面
是摇臂和控制连杆成90度
尾桨夹角成0度
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将陀螺仪的锁头模式关闭
让舵机回中
然后摇臂成90度套到舵机上面
是摇臂和控制连杆成90度
尾桨夹角成0度
OK了

按照版主说得做 就ok  弄好了在调整遥控器的感度在锁尾

网友:
240应该是自动的,不用手调中立点。

楼主:
多谢版主的指教,现在JJ稳多了.

多谢大家的热心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