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

楼主(2005-11-01):
我想问一下~~~摇控器和接收机的通道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一个通道只能接一个
舵机
??我的意思是~一架飞机它要6个舵机,
那么就必须用6通道的摇控器和接收机.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请各位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A:
遥控器就像是电视遥控板 接受就是电视 一个通道用一个舵机 如油门 副翼 升降 尾舵 螺矩 也可以油门和螺矩用一个通道 9通遥控器可以配6通接受 7通接受 如果是6通发射就只能配6通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