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谁用亚托搞过航拍?????

楼主(2005-11-01):
大家有谁用亚托搞过
航拍
?????请指点一下小弟--谢谢大哥们

网友:
挂的起摄像头吗?

网友A:
要有个超小型的摄像头 肯定是没问题的 哈哈

网友B:
我和Cityknight一起拍过,用的就是那种针孔摄像头,不过是无线的,发射机放在飞机上,接收器在地面,直接连接到摄像机上,飞起起飞就可以拍了,但是摄像头的传送信号很容易收到干扰,而且摄像头象素太低,拍出来的效果很一般。。。

网友C:
我把小摄像头装在舵机上,用8通道进行拍摄角度控制.
但干扰太大,拍出的效果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