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TH太强了!NB啊

楼主(2005-11-01):
今天换了450TH,太强了!
飞玩3分钟,居然一点都不热,只能用温来形容!
太强了,电调温度也比以前低了很多,手指长时间放上去,不觉得烫,觉得热,以前只能放1秒钟(天气冷了也有关系^_^)
.
看来要赶紧卖了我的420LF,嘿嘿!

楼主:
13T的齿轮买了就坏了(真倒霉,螺丝孔坏的)
一直用11T的在飞,感觉不出来450TH劲爆,和420LF差不多,420LF的KV高点,反而觉得420LF暴点。
看来要弄个13T的过来。呵呵。
哪位老大有多余的13T的齿轮,卖个给我哦。

楼主:
太强了,刚才用一块刚充好的2000的电池,足足飞了20分钟!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电池啊?曲线是怎么调的?

网友:
楼主不要太激动了,这个效果不是早就说了吗?

网友:
恭喜你买到好电机:)

网友:
tomy楼主是苦孩子,已经坏了几次电机了。
他这么高兴是应该的,恭喜你楼主!!

网友A:
昨晚小试一下,没有改油门和螺距曲线,连续悬停10.5分钟,电机温度40.2度,电池温度:50度.感觉好象是飞3D-PRO,一跳一跳的.由于曲线没有改,悬停转速比以前高,所以比较废电.应该飞13分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晚小试一下,没有改油门和螺距曲线,连续悬停10.5分钟,电机温度40.2度,电池温度:50度.感觉好象是飞3D-PRO,一跳一跳的.由于曲线没有改,悬停转速比以前高,所以比较废电.应该飞13分钟没有问题.

13分钟是什么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13分钟是什么电池?

1500mAh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晚小试一下,没有改油门和螺距曲线,连续悬停10.5分钟,电机温度40.2度,电池温度:50度.感觉好象是飞3D-PRO,一跳一跳的.由于曲线没有改,悬停转速比以前高,所以比较废电.应该飞13分钟没有问题.

是飞到电调保护吗,你设的电调多少保护?

网友A:
我的电池已经使用了20次了,所以容量已经下降了,电调是60%保护,飞到狂推断电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池已经使用了20次了,所以容量已经下降了,电调是60%保护,飞到狂推断电为止

悬停电流多少啊? 油门和螺距呢?

网友:
我用这个电池可不停的飞 可飞21分钟《450TH》
这电池共用了12次
用到到现在还不错
还要看看还能用多少次
《以前用 420LF 3200KV 的电机 同样这个电池用约可飞17—18分钟》
:

网友:
我飞7-8分钟就下来,悬停也一样,四块电池也很爽!

网友:
我用ele1800mah的飞了十三分钟..用XP电池飞得我不敢再飞,手都累了也不保护,9X已经计时十八分钟了,电调设置是70%,NB呀!爽呀

网友:
什么电池这么牛?有模友用这块电池的测评吗?特别是那些资深测评模友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