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36的朋友!!!

楼主(2005-11-02):
我把尾推拉杆(钢丝的)换了根自制的碳纤,打舵“到位”多了。原来的钢丝设计要不得。

网友A:
上图啊!让我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B:
尾舵机用了球头吗?

网友C:
你怎么连到尾吧上去的,碳纤有不能弯曲!

楼主:
由于钢丝太长了。在有阻力的情况下,钢丝是会弯曲的
就是用的这种桨里的碳纤,长度刚好合适
连接到尾巴用了个雷鸟的球头套
连接摇臂和以前的钢丝原理一样

网友D:
钓鱼竿的梢子正好用

网友A:
不用套管了,是吗?

楼主:
钢丝得用套管,碳纤就不用了

网友C:
明白!找不到这么粗的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