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买了2005冲电器同志.

楼主(2005-11-02):
我用2005冲电4节5号电池2000MA的用1.5A冲.到后来冲电电流只有250MA.而温度只有45度.这是怎回事.你们有着事吗谢谢

网友:
温度45度,这个是已经充满了,进入一个小时的涓流充电。这个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2005冲电4节5号电池2000MA的用1.5A冲.到后来冲电电流只有250MA.而温度只有45度.这是怎回事.你们有着事吗谢谢

快充结束后的涓流充电,至于温度有两个,最高温度和安全温度,你可以自己设置,超过最高温度就没有电流了,超过安全温度,电流减半。

网友:
刚才实际充了一下8节电,涓流充只有50mA左右,看来你的情况是超过安全温度了。

网友:
我使用中涓流似乎总是低于100ma的

网友:
5号电,用1.5A太大了,一般别过1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