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改无刷翼龙!

楼主(2005-11-02):
配置:ESKY四通控+西安孵化接受+辉盛外转子+辉盛30电调+11。1V锂电池+原配翼龙桨

连续飞行23分钟,其中:无动力滑翔3到5分钟,不下十个筋斗,两次垂直俯冲拉起,N次45度角拉起!

降落后:电压显示10。3V

楼主:
本来今天还尝试把K508吊上去拍段录象的!结果不怎么搞的,没飞起来,还把手机后盖弄花了!

楼主:
准备过几天再次尝试用翼龙把手机吊上去拍点东西给大家看看!

再请问,怎么上传录象啊?

网友:
螺旋桨不错, 够狠

网友:
为什么要用两只桨,电流多大,什么电池?

楼主:
电流没测?谁能告诉方法吗?

今天用了单桨(翼龙原配的),效果感觉很十字桨差不多!

所以拆了!

今天又试了一下,连续留空24分钟,其中无动力滑翔大概7到8分钟,降落后电压为11.3V

网友:
建议换7060桨,动力强劲.用2000mah的锂电可以飞40分钟!

楼主:
准备再买个小旋风,到时候再把7060一起买上

网友:
“西安孵化接受+辉盛外转子”何处购得,请告知,谢谢!

网友:
电机安装角度是怎样的?

网友:
请问你用的辉盛外转子的kv是1700还是1500?

网友A:
请问辉盛外转子是什么来着?俺 是菜鸟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辉盛外转子是什么来着?俺 是菜鸟啦。。

辉盛牌的外转子无刷电机,效率比普通电机高得多,重量也轻,有高转速的也有低速的可选,不用再配合齿轮减速组,电子调速器是外刷电机专用的,以前很贵,最近大降价,开始真正普及了。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么上录象!我把K508吊上去拍了几段录象!

K508重量大概在85克!加上手机飞,有点费力,而且飞行时间明显短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