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机的主旋翼(最高,最低)转速数据?

楼主(2005-11-02):
请问哪位能给90级油直的主旋翼(最高,最低)转速数据?

网友A:
3D飞行,转速控制在1900以内
你用GV1吗?

楼主:
想买小松汽油发动机改装在天子90级机体上!你说的转速是不是少了个零?甲醇机的转速是1600-21000转啊!怎么飞3D才1900转!

网友B:
有减速齿轮,1900已经很高了

楼主:
也就是说,只要大浆转速达到1900就可以飞啦?

网友C:
1500以上就可以飞,主要看螺距和转速的搭配.
1900以上转速过高可能是贫油状态,损害发动机地.

楼主:
主要是想买小松汽油发动机改装在天子90级机体上!照楼上各位的说法,那么就不用改过多的,只要想办法把汽油机安装在机体上就可以飞了!

网友A:
昏了,搞汽油机当心干扰问题啊...
还就是太重了...
大桨转速到1500是可以飞的.而且,汽油机很重,不会拿来飞动作.1900是很暴力的飞法了...不能超过2000转来飞3D.

楼主:
主要用于稳定飞行,航拍!不飞3D!真正的直机也飞不了3D。我对那些花哨的3D动做不感兴趣!也不会飞!主要强调稳定,载重,航线!挂上摄像机搞航拍为主!

网友C:
我记得上次听课说过,现在用汽油发动机的直升机只有JR有一款。
汽油机弱点太重,转速慢,大部分都是甲醇机了。

楼主:
台湾出了一款3DKing的!但价格太高了!

网友D:
根据不同机型、不同齿轮比,大桨转速一般在1350--175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