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给12v锂电降压到9.6v,最好,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
请问:给12v锂电降压到9.6v,最好,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楼主(2005-11-02):
请问:给12v锂电降压到9.6v,最好,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需支持大电流放电,谢谢!
4007二极管可以用吗?还有其他方法吗?我的雷鸟接12v推油门就保护关机,不降不行了。

网友A:
用7809或317看怎么样
用两极管量太多了

网友B:
用7809最好,在接地的第二脚上串一个400*的二极管,抬高0.6-0.7V的电压,输出电压就是9.6-9.7V了

网友C:
可能7809的压降不够,11。1V-9。6V只有1。5V,三端稳压器要2V以上才工作得好的。直接串两个IN4007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