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给12v锂电降压到9.6v,最好,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
请问:给12v锂电降压到9.6v,最好,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楼主(2005-11-02):
请问:给12v锂电降压到9.6v,最好,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需支持大电流放电,谢谢!
4007二极管可以用吗?还有其他方法吗?我的雷鸟接12v推油门就保护关机,不降不行了。

网友A:
二级管好像不能支持大电流吧。

楼主:
有没有其他方法吗?请各位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B:
最大放电电流为多少安?
如果用二极管的话,要用3只,因为每只压降约0.7伏。如果要求电压非常稳定和精确,那就不能用二极管了。只有确定了最大放电电流和输入电压才能够给你介绍降压方法。12v锂电在充满电后一般电压会大于12v。
二极管4007最大只能通过1A的电流,1N5408可以通过3A。

网友C:
可以用大功率水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