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00的金属升级件能换在黑鹰400上用吗?有那位大虾用过 ...
Z400的金属升级件能换在黑鹰400上用吗?有那位大虾用过????

楼主(2005-11-03):
Z400的金属升级件能换在黑鹰400上用吗?有那位大虾用过????

网友A:
zoom400和黑鹰400变距方式不同,全用上去可能不容易,但是大桨夹和尾部的金属件应该通用

网友B:
有钱噢~!!有黑鹰便宜的金属件不用...
400只有尾巴可以在黑鹰上用`!其他的都比黑鹰贵,没必要吧

网友C:
除了主轴应该都能用

网友D:
十字盤以上的都可以用,搖臀要自己加工,多打一個小孔便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