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国产发动机和进口发动机的区别

楼主(2005-11-03):
我有一台GMS 36的
发动机
,说实话以前没用过,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用手转动,转到一半就转不动了,以为不好,后面看了一台QS,果然,任你怎么转都能转通,请教各位前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拧上电热塞,应该只是转一半就转不动了(不是完全不动.要用力才行)
后面的那台要是电热塞也是拧紧的.转的动的话.我劝你不要要......
找本有关发动机原理的书看看就晓得了.

网友B:
新os拧紧热火头也应转不动!

网友C:
新机子有点卡是正常的,磨合后就好了。

网友D:
因为小模型发动机.没有安装活塞环.
汽缸是有点锥型的.上部小用来增加气密性.所以有点紧.
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E:
磨完车就好了。

网友F:
你的OS坏了,加了头子还能轻松转,肯定漏气,直接扔了吧!!!

网友G:
你有电启动机吗?用那试试啊.

网友H(2005-12-15):
建议你用国产的!!!!!如果是控,我不说什么,但是发动机,国产的质量已经很过硬,坚决建议用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