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飞zoom400,一个字:稳

楼主(2005-11-03):
自从上次电机过热把机架化掉后,好久没飞400了,一直都在飞450.
花了两个晚上,终于把400修好,还好好的给400进补了一下,电机换成450TH(这下不怕电机过热了),把黑鹰的金属件也用上了,还用了个450的金属十字盘.今天中午在单位楼下飞了,爽啊,400虽然没450灵活,但是很稳,完全是另一种感觉.其实zoom400和trex450真是各有专长,trex450适合飞3D;飞航线,zoom400爽.

网友:
我也在抓紧时间修呢

网友:
我准备什么时候大摔一次....然后换机~!!

网友:
我的400已经能翻筋斗了

楼主:
今天晚上努力了一把,已经把尾变距改成全球头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00翻跟头,能上图片吗,我摔了3架400还翻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0翻跟头,能上图片吗,我摔了3架400还翻不了.

是真的只是高度掉的厉害.

网友:
呵呵 变长的400  也许能翻   如果你的不能翻  估计是尾巴短了
呵呵

网友A:
我的尾巴比标准还短1.5CM没皮带换,没办法.
我的电机是380原配无刷,110G,不过绝不过热.18008C电池能连续挂15分钟,JJ重660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尾巴比标准还短1.5CM没皮带换,没办法.
我的电机是380原配无刷,110G,不过绝不过热.18008C电池能连续挂15分钟,JJ重660G. [/quog
跟尾巴的长短没关系,和调整有关

网友C:
450得副翼可以换到400上吗?有人试过吗?有这两台机器得兄弟能否帮个忙试验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得副翼可以换到400上吗?有人试过吗?有这两台机器得兄弟能否帮个忙试验下!谢谢!

把400的副翼配重块去掉,然后把450的副翼装上,估计灵活性能大大提高,可惜今天我的400摔了,不然可以试试

网友:
我用的不是450的副翼是飞达的,的却灵活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0得副翼可以换到400上吗?有人试过吗?有这两台机器得兄弟能否帮个忙试验下!谢谢!

450的不能装在400上

网友C:
谢谢,hhibb回复 ,换上无配重副翼,会灵活很多吗?用450th这颗转数因该足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hhibb回复 ,换上无配重副翼,会灵活很多吗?用450th这颗转数因该足够了吧。

是要灵活一些,用450TH不错,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