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微型接收机?

楼主(2005-11-03):
请教各位前辈,RD6000 配哪一款“微型接收机”用用于“电直”,谢谢!

网友A:
要便宜用飞高,要牌子用GWS,如果还不够档次那就只有用三和的原装微型接收机(八通的)

网友B(2006-01-18):
扔掉!买国货!

网友C(2006-03-01):
用过一个蓝箭的微接+RD6000,飞KT板3D,感觉还行

网友D:
蓝箭的微接距离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