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D6000 40M 配什么样的“微型接收机”?

楼主(2005-11-03):
RD6000用于电直,原接收机太大了,想配一款“卫星接收机”,不知用那种?
求教各位前辈,谢谢!

网友A:
我以前用RD6000,配飞高的6通接收机,但需配原装晶体(飞高没有三和的晶体)。

网友B:
西安孵化器的6通微型连晶体12g,
我这里有售,我自己也是rd6000 40M的设备,就是要用原装晶体,不拉天线可以6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