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元就搞定8倍的电动三可变镜头了!成品太贵!坚决抵制!

楼主(2005-11-03):
前些日子在我们这里旧货市场找到了一箱子,摄像机里拆出来的,大概合50元左右一只吧,大小口径的都有,有普通电机的也有步进电机的,8到10倍,倍数再大的没有见到,自己加工一下,再根据经济实力配ccd或cmos。效果特好,我现在就是用的,而且是电动的,比手动的方便多了!!

楼主:
准备上图

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普通电机的,体积比较大。一种步进电机的,体积小了很多。我很想上图,让各位朋友看看它的效果。怎么上图啊?也可以把它的拍摄效果图上来给大家分享。

网友:
怎么聚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普通电机的,体积比较大。一种步进电机的,体积小了很多。我很想上图,让各位朋友看看它的效果。怎么上图啊?也可以把它的拍摄效果图上来给大家分享。

兄弟,赶紧的,快把上图学会

楼主:
关于光圈和聚焦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光圈的问题可以先不考虑,因为现在的单板摄像机都有自动光圈,只要把镜头上的光圈用胶固定在合适的位置就行,我就是这么用的,感觉还可以。
    自动聚焦的板子我也做好了,可能是单片机自动聚焦的程序不合理,有时反复散焦好几次才能固定到合适的位置。原理是先微调聚焦电机顺时针转动,检测视频信号的高频含量,和前一次相比,如果多的话继续转动,否则反向运动继续检测。不知道这么做合理不合理,谁清楚的话麻烦给我相应的资料,谢谢。
    另外价格我粗略的算了一下,镜头(50)+彩色单板色摄像机CCD(220)+控制板(70)约为300多元,感觉还是有点儿贵。那位用过CMOS的摄像头?效果怎么样?用那个的话才几十块钱,便宜多了。
    对了。图片我实在不会发,干脆想了一个笨方法,申请一个SOHU的邮箱,用户名bjjt007 密码12345678,图片放附件里面啦,今天回来晚了,只把样子发上去了,效果照片明天再给大家。自己看去吧。

楼主:
探讨

我觉得视频信号的高频分量越多则包含的图像细节越多,视频的场频是固定的50Hz不变的,这个固定的频率里面包含的图像细节越多也就意味着画面越清晰,呵呵,我也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
    我这么办的,ccd板上输出的视频信号,通过缓冲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送入1.2G的发射器发射出去。一部分放大并分离出场同步信号,同步信号做基准。用单片机INT0口采集计数,计数值多的就是高频分量多,否则就少。做成的东西感觉不是太好用,不知道是软件的问题还是硬件设计有问题,或者是思路根本就不对,有时候不能准确聚焦,尤其是光线不好的情况下。我打算用a/d再做一块板子,看看用电压能不能反映出聚焦的准确与否。
    这里又没有熟悉单片机的弟兄?大家一起研究一下,利人利己呀!!

网友:
一般摄象机镜头上有三个可变量控制,一是变焦,这个一般是采用直流电动机驱动,一个是光圈控制,另一个就是聚焦,后两个一般采用的不是直流电动机,而是一种类似马达的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步进电机?有4根引线,用低频的交流可以驱动

楼主:
那种大个的镜头变焦和聚焦用的是普通直流电机,可以用两节普通电池驱动。
    小镜头变焦和聚焦都是步进电机,驱动有它自己的时序控制正反转和转速,光圈上的电机我还没有想清楚如何驱动.按道理说步进电机保持时的电压应该低一些,可惜需要用专用的IC,太贵且体积也大,我用的是贴片TDA7073做的驱动.
    视频信号的带宽最大是6Mhz,一般不会有那么好的信号。用单片机采集的确是有点儿困难,我也预留了分频的地方,不过用了高主频的51发现可以用,可能是有问题自己觉不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都是多大倍率的阿?在航拍中应该大口径的要好一些吧??
毒霸天,在实际的航拍中用这么高地倍率现实么?会不会异常的抖动以至于什么都看不到,更别说聚焦了?

是的

网友(2006-01-11):
引用 网友A:
如何聚焦呢?
一般的设想机可以自动调焦及光圈
这样的话我们需要手动来调了事么?

摄像机是可以,但是单独拆的镜头就。。。。

网友B:
感兴趣,小的那个有多少重量,能不能卖一个?研究研究。

网友(2006-02-11):
关于图象的高频分量问题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视频信号的高频分量越多则包含的图像细节越多,视频的场频是固定的50Hz不变的,这个固定的频率里面包含的图像细节越多也就意味着画面越清晰,呵呵,我也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
    我 ...

不是这样的,图象中的高频分量是指图象中的像素做二维FFT或者DCT变换后比较靠后面的系数.这部分系数表示了原图象中的边缘轮廓.因此如果这部分系数越多越准确,图象原本的轮廓就表达得越精确.但因为做二维FFT或者DCT变换的运算量极大.所以用单片机做并不合适.而应该选用DSP这一类专门进行数字讯号处理的高速运算芯片才好.

网友:
有结果没?
期待中

网友:
有结果没?

网友:
有结果没?
期待ing

网友C(2006-03-14):
引用 网友B:
感兴趣,小的那个有多少重量,能不能卖一个?研究研究。

想不想要数码相机的镜头+CCD底座,就是外壳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不想要数码相机的镜头+CCD底座,就是外壳烂了

没法自动聚焦吧。需要的更大的光学变倍和视频输出,旧数码照相机很容易找到,百八十块钱一个。

网友:
等待图片的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