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3通慢速机多少钱,还有怎么有人说这机器用的4通设备?

楼主(2005-11-03):
淘宝网上转了N圈,这机子!◎#¥%。。。

价格380到500多或更高的都有。。。

遥控器白色,黑色的都有。。。

有的说白色的是新版,有的说黑的是。。。

有的说380马达,有的说480的。。。

有的说他的机子里面的是4通的遥控器和接收设备。。。

。。。。。。。。。。。。。。。。。。。。。。。。。。。。。
大家都说说?兄弟我迷茫中。。。。。。。。。。。。。。。。。。。。。。。

网友A:
艾特翼龙的遥控设备不太妥当,你可以买翼龙空机加无刷电机电调套装,配好的遥控器,前者两百,后者如果在论坛里收二手的FUTABA四通约三百,如果还嫌贵,可以买华迈的三通另加两个不错的9克舵机差不多二百,1300mAh三串锂电+充电一百以内可解决,这样一来500元可以配齐一套上档次的锂电无刷翼龙,性能和质量远比原厂翼龙成品机好。

楼主:
呵呵,谢谢指点,这些对新手来说很高深了啊,看来我得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艾特翼龙的遥控设备不太妥当,你可以买翼龙空机加无刷电机电调套装,配好的遥控器,前者两百,后者如果在论坛里收二手的FUTABA四通约三百,如果还嫌贵,可以买华迈的三通另加两个不错的9克舵机差不多二百,1300mA ...

  请问200元哪儿有空机加无刷?

网友B:
建议

1:你到汕头启迪模型那里买200的翼龙无刷套装最合算

2:到中山的沧琅那里买冠辉的4通道遥控器最经济实用。

3:再买2个35RMB的9克舵机

这是即经济,又有重复利用价值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

1:你到汕头启迪模型那里买200的翼龙无刷套装最合算

2:到中山的沧琅那里买冠辉的4通道遥控器最经济实用。

3:再买2个35RMB的9克舵机

这是即经济,又有重复利用价值的方案。

我的那种9克舵机也很好啊,那么多人评测都说好,价格还便宜呢

网友:
说得有理,我就是买了原配的,现在花了不少钱来改良!!主要是当时网上没有这些好东西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