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齿孔径2mm改2.3mmDIY

楼主(2005-11-04):
先以2.2mm钻头用电钻钻通,再以2.3mm的钻头用手工旋通後旋退,不要多转圈,刚好是2.3mm-0.03mm.

楼主:
如果手边没有0.1mm进阶的钻头,可用另种DIY,电钻夹齿轮,手持小於2mm或2mm钻头来回镗孔可保证同心度.

网友A:
好像难度很大阿!一不小心偏了的话齿轮就废了!
做好的还是大齿盘改成0.5模数!

网友B:
的确难度较大。
建议大齿盘用0.5的,提高齿轮的通用性。

网友C:
你们现在好象用的是0.4的摸数把,还是改成0.5的摸数

网友D:
樓上大大
怎改
謝

网友E:
原帖由
momomo369
于 2005-11-5 10:02 发表
樓上大大
怎改
謝
模数由0.4改成0.5还是得由厂家来改!!

网友F:
是啊,建议厂家改成模数0。5的大齿,这样通用性会很强的

网友G:
我反过来,把电机轴磨成2mm的

网友C:
还是厂家把摸数改成0.5的好通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