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外传无刷的KV值是怎么得到的

楼主(2005-11-04):
现在明白KV值是转速/伏,但请教各位这怎么得来的呢?
比如通用外传无刷,9定子、12极转子,他的匝数与KV值是什么关系?有经验公式吗?还是通过测量?

网友:
我也想知。帮顶

网友:
我也想知道,顶一下

网友:
是呀,高手说说吧!

网友:
顶,居然没人知!!猫兄快进来~~~~~~~~~~~

网友:
KV通常是计算出来的,公式和工具都很复杂,这个办法基本上不适合我们自己捣鼓的无刷电机.
KV学术上的计算不管有刷无刷,外转内转的公式都1样的,只是变形1下而已.
你要知道的东西有,磁铁的表面剩磁,磁路的结构,还有你绕线的有效圈数.然后就套用电磁公式就可以了.
业余的做法就是实际测试.
把做好的马达,空载,测试出转速,然后除以电压就可以了.
调整KV最简单的就是增减线圈,加多是KV减少,相反就是增加了.另外间隙加大KV也会上升的,磁力强的磁铁相对弱的也是减少KV的.
在我们模型界基本上所有大厂都是用工程样机测试KV的,因为有些马达只有2到3T,那么KV就很难调整了.如果偏移太大就用调整硅钢片总厚度和磁钢的厚度来调节.

网友:
要经过计算

网友A:
那请各位老大给个公式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
,我来补充一下:
KV 和磁铁极对数成反比例关系:
比如,1对极的电机KV 是2000,如果变为两对极,则会减为1000。

网友:
您要的公式

引用 网友A:
那请各位老大给个公式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
先顶再慢慢研究~

网友:
做解释的都是强人!